装S7软件问题,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5-26):
我上个月装了一个S7 -4.0-SP7软件,装好后每次通信都是只能连接一次,第二次就要从新起动电脑才行,进来这里发个一个贴子,他们说叫我从装一下软件,但是我的现在装不进去了,老是有一个提示出来(大概就是说以前装过有老版本的)装了几次都装不进去,后来我把电脑也从装了,C盘也格式化了,都还是一样的提示出来。我换了SP6和SP5都试过,全部都是一样的提示出来,我应该怎么办呢?望版主出来帮你解决一下,在这里我先谢谢大家啦,
另外我的PLC是S7-200 224CN 急呀,因为我这里用的是打包机来的,经常要调时间(因为打包带有厚度不同,所以来一批打包带就要调一次时间)

网友A:
找到你以前装s7200的目录手动把他删除,就可以重新安装了

楼主:
是那个目录呀,是注册表的吗?

楼主:
望高手指点一下,我照网上的一个教程进去注册表但是没有找到,不过从装系统后应该不存在以前 的版本了吧?

网友B:
你是不是将软件安装在了其他分区了,如D区,E区等,如果是这样,那就再,重装系统时,同时也将该分区进行格式化,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你安装在那个盘了,去删除了,在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装的时候是不是把安装文件夹放在c盘(如果系统在c盘),西门子的东西要放在系统盘主目录下 才可以安装,而且文件夹名只能是英文的,

楼主:
我装的时候是装在G盘的,想问一下大家西门子软件装的时候一定要安装在系统盘里面吗,比如我的系统盘是C盘,就一定要装在C盘里面吗?那现在再格式化一下G盘应该就可以安装了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一定要安装在C盘啊,那个盘都可以啊,你只要把以前的程序删除干净

楼主:
我现在把系统从新装了一次,把以前装的那个盘也格式化了,还是一样检测到有老版本,就是跟我前面发的贴子一样,装不进去,各位老大我应该怎么做呢,你们说的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