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我现在准备用Q02h的cpu。
大概有250个输入点(16个 Qx40)
150个输出点,都为开关量(10个QY10)
电源模块用Q61P

这种搭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cpu能不能带这么多的点,
也就是Q系列的cpu点数的限制?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
怎么就没人给予解答一下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在meas.com.cn上又Q系列,Fx系列PLC选型软件。可以协助分析。

网友B:
完全没问题,
用Q系列CPU没有什么CPU能带多少多少点的问题,
Q02CPU有28K步的程序容量,至多支持I/O点数有4096个,还不够你用
对于一般的使用要考虑的只是扫描时间的问题,程序过多扫描时间肯定会长

网友C:
好像不行唉 一个主基板 12个槽 一个扩展基板12个槽总共24个槽这是最多了 你那总共有26个模块啊 不够 只能是用CCLINK 了多花好多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
用Q系列CPU没有什么CPU能带多少多少点的问题,
Q02CPU有28K步的程序容量,至多支持I/O点数有4096个,还不够你用
对于一般的使用要考虑的只是扫描时间的问题,程序过多扫描时间肯定会长

是支持这么多啊 但是LZ说要用 Q40 QY10 这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支持这么多啊 但是LZ说要用 Q40 QY10 这就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的,是不是模块数太多了呢,那我改用哪种输入输出模块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行唉 一个主基板 12个槽 一个扩展基板12个槽总共24个槽这是最多了 你那总共有26个模块啊 不够 只能是用CCLINK 了多花好多钱啊

我后面再加一个扩展基板不可以嘛
或者我输入输出都换成32点的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C:
32点的可以 再接一个扩展应该也可以这个我没用过 不过这样你往柜外接线的话 会有很多线 和2N的一样了就。很麻烦,这只是一点小建议 仅供参考

网友D:
为什么要用QX40呢,就是接线方便些,用QX42可以省下好几个模块
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点的可以 再接一个扩展应该也可以这个我没用过 不过这样你往柜外接线的话 会有很多线 和2N的一样了就。很麻烦,这只是一点小建议 仅供参考

那电源容量够不够啊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QX40呢,就是接线方便些,用QX42可以省下好几个模块

那电源容量够不够啊
q系列主要优势在哪里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