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打开V-SF.TV5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一打开V-SFTV5就出现以下问题,请问是什么会事??/每次打开就这样,PC和人机又通信不上,请高人指点!!!!!!!!!!
急,急,急。。。。。。。。。。。。。。。。。。。。。。

网友A:
弹出的对话框大概是以下的意思:
这是一个试用版本有如下限制:
数据传输给触摸屏不可用
CF卡管理器不可用。
请找你的代理商索要正式版本软件或者在论坛内搜索。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