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欧姆龙CP1HPLC有关高速计数器程序

楼主(2010-05-26):
CP1H连接编码器,编码器轴连接直径为100mm的测速辊,当测速辊转至周长为5.5米时PLC输出第一个信号,当测速辊转至周长为6米时PLC输出第二个信号,编码器不停旋转,最快转速一分钟1500转,可调速。小弟邮箱
aaa134316aaa@163.com
,电话13431639328

网友A:
首先开机复位0点。
计算出5.5米以及6米对应的编码器值,用比较表做输出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但是我以前做过几次都不行,不知道要不要写入内存表。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