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

楼主(2010-05-26):
请教一下高手们:
就是GX-developer编程软件,我在软元件注释那边注释了,可是在程序那边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啊?要怎么注释啊?先谢过啦!

网友A:
在“查看”里学学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楼上说的查看 在那? 因该是在 显示菜单下面 选择 显示注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得选择显示注释,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