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0-05-26):
森兰变频器BT40S 5.5KW 启动运行几十秒后面板提示欠压 测量电压为375 379 372 我想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切断电源从新合上 有时能运转有时不能运转 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啥问题

网友A:
参数中输入最低电压设置是多少?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