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1711与台达PLC通信,PLC程序要怎么写?

楼主(2010-05-26):
如题,请问各位大侠,触摸屏跟PLC通信(用232协议),PLC(我想用台达的)这边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A:
主要是把数据格式设置一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把数据格式设置一样就行了
谢谢rhymebus的帮助!
另外请问,把数据格式设置好了,之后还需要用RS指令传递信息吗?

楼主:
我手上只有一部分网上下载的说明书,不完整。

网友B:
不需要RS指令传递信息呀
数据格式设置好 线也是正确的 基本就能通讯上了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C(2010-07-06):
不需要些程序,只要通讯协议设置成一致就好了
刚开始编写触摸屏工程的时候,PLC选择台达的就好了

楼主(2011-02-11):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懂了。设置好格式,通信线和协议对了就可以直接读取PLC寄存器的值了。
我还顺便测试了下变频器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