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如题 PLC 怎么和 位移传感器 结合使用 通过位移传感器 与 PLC 连接 显示位移量 如何使用等问题 有没有 编程软件使用 我是新手

楼主:
没人 教我 晕倒 求求

网友A:
跟模拟量输入是一个道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难,不过很啰嗦。位移监测一般使用编码器。
然后在程序里面,就看你如何处理数据了。

网友C:
引用楼主blackpi于2010-05-26 21:40发表的 求高人~PLC如何结合位移传感器 显示位移量 有没有编程软件使用的 求高人 :
如题 PLC 怎么和 位移传感器 结合使用 通过位移传感器 与 PLC 连接 显示位移量 如何使用等问题 有没有 编程软件使用 我是新手

說明不清不楚

1.plc什麼type?使用什麼樣式的模組連接?

2.位移感測器什麼品牌,輸出信號是什麼[是類比或是rs232,rs485,ethernet]

网友D(2011-05-27):
一般位移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信号,需要通过采集卡转换成数字信号给PLC。

网友E:
建议你使用模拟量模块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