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请教

楼主(2010-05-26):
新手请教以下怎么理解:
[BMOV K4L300 D940 K12] [<> D940Z0 D970Z0] [BMOV R0Z1 D600 K31]

网友A:
FX3U的吧, L300 和R0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不是3U的程序,是Q或A的。这个东西要监控才行,因为不知道Z0和V0的数据时多少。
估计这个程序有意境复杂性。或者这个东西是用来锁机器的程序。因为本人以前写太多这样的程序了。
这个程序放给一本人是不好看的

网友C:
L是 锁存继电器 R 是文件寄存器
Q的软元件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这指令是 三菱Q 系列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