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功能指令

楼主(2010-05-26):
三菱功能指令中的变止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若只是该变编号那根本没什么意义啊?
v /和z 是什么

网友A:
V和Z是变址寄存器。
改变了编号,就是不同的元件;同一条指令,实现不同元件的运算。
我只理解这么多了。

网友B:
举个例子,通过改变V/Z的值,可以把模拟量数据送给范围内不同的寄存器,用个ser指令,可以得到最大最小值之类。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楼上说得对,V和Z是16位变址寄存器,如D10V0,当V0=15时,则D10V0指D25,当改变V0的数值,D10V0就代表不同的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