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整对比度?

楼主(2010-05-27):
我有一台白光的V606E,在使用时根本看不清楚屏幕上的字,请问可以调节吗?怎样调?????谢谢指点

网友A:
Sys+F1调取系统菜单,你可以在右边看到系统菜单,然后按调整对比度的按钮,V606应该是F3,F4键调整。
Regards

楼主:
Sys+F1调取系统菜单,按了没反应,要怎样操作???

网友B:
应该不是同时按,先sys,后f1。

网友B:
屏的面板上的按键。不在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