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离散量报警的变量问题

楼主(2010-05-27):
手册不是写离散量报警是位的变化如阀的打开关闭,为什么建变量的时候没I0.0的位变量
是不是程序里要把开1送到VW0中啊,不明白

网友A:
wincc离散量报警的变量问题,离散量是把报警信号显示到触摸屏上,也就是说把某个报警信息显示到屏幕上,
报警信息是你编辑的,这个信号触发某个地址的二进制位中的一位,就可以了。这个地址就
可以显示出几个报警信息来了。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但是还是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