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扩展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请教一下:
plc的扩展模块FX2N-16EX,从X20-X27,X30-X37,对PLC来说是输入模块吗?如果FX2N-16EX接称重显示器PT650D,对PT650D来说是输入还是输出?是输出吗?还有一段程序看不懂,应该是BCD码的计算,但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D10 代表的什么,就是PT650D和PLC的计算关系比较混乱,希望高手们帮帮我,急啊!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3).doc

楼主:
难道没有会的吗?

网友A:
1)是的。
2)输出。
3)BCD码的加、乘法运算:D10=DO X 1 + D2 X 100 + D2 X 100 + D3 X 1000
可以直接仿真加深印象。
热心助人
那就是称重仪表PT650D的BCD输出到PLC的X端扩展模块,然后传送到PLC进行BCD计算吗?可是计算出来的D10又是什么呢? 如果知道的话指教一下吧!

楼主:
继续期待高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