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0-05-27):
求步进电机控制程序,PLC是三菱FX2N,要求步进电机一次转120°,时间1S,停3S后再转120°,如此循环,请教高手

网友A:
去控制电机论坛
http://motor.5d6d.com
看看 我在那看到过

网友B:
假如你的电机是1.8°的需要66.6666脉冲,可以在驱动器上设置细分的,再计算脉冲频率,其他的就简单了,自己多动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