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台设备,开机后触摸屏提示PLC---------

楼主(2010-05-27):
公司有台设备,开机后触摸屏提示PLC控制失败,操作无反应,怀疑是由于电源原因导致PLC损坏,还能修复吗?(PLC为松下FP0-C32T),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如果电源没有问题,.那么应该是里面的晶振可能损坏.上次我公司有一台松下的PLC也是一样的问题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通讯不上吧,通讯线的原因大一点。

网友C:
看看电源和通讯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是通讯不上吧,通讯线的原因大一点。重新开机试下看啊

楼主:
已经先后换了三个PLC,用段时间后均出现同样问题,其中两个RUN灯不亮,一个RUN灯亮但发热厉害

网友E:
书不是安装环境不好呀!有散热风扇吗?

网友F:
已经先后换了三个PLC,用段时间后均出现同样问题,其中两个RUN灯不亮,一个RUN灯亮但发热厉害
那应该是PLC有问题。是否工作环境恶略。导致PLC损坏。

网友G:
换其他牌子的PL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