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温控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7):
关于OMRON温控器设置里的ST与AT的理解
AT是不是操作时只执行一次进入最优化设置?
ST是不是操作后,一直在执行?当设置值更改后,它自动整定?
以上很迷惑

网友A:
他是两自由度的pid。都有自整定。

网友B:
AT是自动调谐功能,点一下,温控器会进入自整定状态,同时AT闪烁,待AT停止闪烁时,自整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