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圈绝对位置编码器怎么确定位置?

楼主(2010-05-27):
请问各位同仁,大师:
绝对位置编码器在一圈以内是通过在每一位置时对应的格雷码来确认位置的,那么当多圈时,它的位置是怎么确认的呢? 谢谢!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A:
他只有一圈的位置~~

网友B:
多圈是运用钟表的原理进行记忆的,一个码盘记忆位置,一个码盘记忆圈数。

楼主:
那他的位置是两个码盘的编码的组合而得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