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请教下师父们 现在我做一个拉丝机,通过触摸屏给定一个主电机皮带盘的线速度,然后传输给PLC进行转换为频率,然后PLC传给变频器控制电机。问题是我这个线速度拉不同的丝,设定的速度是不同的。我想请问下怎么做能让PLC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A:
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来做。根据变频器的性能用4-20MA或者0-10V标准信号来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您说的拉丝工艺我是不懂得啦,但单从您所描述的触摸屏+PLC给变频速度,是可以简单实现的。

首先你要确定速度给定方式,就目前我所知道的有总线通讯、外部端子、面板。当然,就你的这个方案可能是总线通讯、外部端子了。

如果是总线通讯,举个例,我用过的安川A1000的,SI-P3卡  profibus方式。给定一个速度字就行了,范围是0~5000,对应0~50Hz。

如果是外部端子,那么就是PLC的模拟量输出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选择是4~20mA还是0~10V(可能还有其它)。

还是好好看看变频器手册吧!!!先自己试试,有问题再问最好,这样太笼统了

楼主:
应该是总线通讯的,他上面没有模拟信号到变频器中
敢问楼上的师父,具体的怎么控制

网友C:
我以前玩过这样的通讯,变频器是西威的,PLC是西门子的,西威通讯接口是MODBUS接口,西门子是PROFIBUS接口,之间通讯转换用的是一个转换装置,这个装置是国内生产的,支持好多协议转换的。只要你通讯连上了,其他都是小意思。

楼主:
通讯可以根变频器厂家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不通过模拟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速度

网友B:
就我所知道的,如果你是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速度,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用PLC发送一个速度字给变频器,变频器只要接受到这个字就行了,就根本不需要所谓的模拟信号了(类似于4~20mA之云云。。),就连启停,正反转都是一样,会有一个控制字的。他是通过一根总线传输的,这个关键得看变频器了。。。。

其实你可以直接找代理商,虽然他们是不会帮你写程序的,但是与控制器之间通讯是在他们的服务范围内的,包括控制字、状态字之类的。。。

我曾经就是这样把变频器代理商抱着摇的

楼主:
哦 好的 我试了看看 谢谢大哥

网友D:
是有级还是无级调速啊,若是有级把变频器调好(一般变频器都有三到五级调速的有的甚至更多)直接由plc端子来控制各个速度即可。若是无级调速那的用到EM235或其他模块了。在程序里可以设置好,速度有外部不同控制,或程序自动调速。
EM231     四路模拟量输入
EM232     两路模拟量输出
EM235     四路模拟量输入,一路模拟量输出

网友E:
采用pid跟踪主电机频率不久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