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教如果PLC损坏,里面的程序有办法提取出来吗?

楼主(2010-05-27):
求教如果PLC损坏,里面的程序有办法提取出来吗?谢谢

网友A:
要看怎么坏啊

网友B:
1楼说的对,必须知道什么损坏,才能相应的解决问题!

楼主:
主要是指电源板坏掉的情况,我这里有三个松下FPO---C32TPLC,怀疑都是电源板坏了,厂家迟迟不给修,想自己换又不知道程序。

网友C:
找个电源是好的PLC,换上把程序拷出来就好了。只要没有把通讯,和存储烧掉一般没有什么
问题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D:
只要存储单元是好的,就可能拷贝出来...不过要用专用的读取设备而已..

网友E:
电源板是独立的吗?如果独立就简单了,不独立的话,可能要去找砖家了。

网友F:
把存储块焊下来换上就行啦

网友G:
那要看什么坏了 ,要是只有电源坏的话就能读,换电源或着用外部供电(三菱的试过)其他牌子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