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闲的没事,用wincc和200plc通讯,大概查了下资料,我用pc/ppi通讯还需要pc access软件,也下载了,可是把200的程序变量导入后总是显示变量是坏的,而且用wincc做opc通讯也没有成功通讯上.请高手指点...最好是有详细步骤

我用的是wincc6.0
问题好像找到了,应该是通讯的问题,可是怎么设置wincc也读不出来s7-2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297.pdf

PC-ACSSES入门手册,先看看吧

谢谢.

楼主:
都不知道么?

网友B:
师兄你好,我也在做wincc和200的通讯,wincc6.2  - ppi - cpu226,pc access建立变量添加不到新建opc连接下,请指教一下

楼主:
一起等待世外高人吧...

网友C:
我也在做,用CP243-1来和WINCC来联,同样也失败了,主要是200的变量不能添加到WINCC中,在点击“浏览服务器”这个按钮时,提示“不支持这个OPC的项目”。不知楼在提供PC-ACSSES入门手册的那位同仁,有没有实践过,能不能提供一些有用样例来说明。期待着。

网友D:
我也有同感啊!

楼主:
工控界的难题么,没人能解决?!!期待...

网友E:
我刚刚解决此问题,要用SIMATIC NET 软件和CP5611硬件作为DP通讯,200侧用EM277作为DP通讯,速度最快为250ms

网友E:
如有问题请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