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无正文)

楼主:
大家看上面的两张图是变频器的指令代码和接受数据的格式,下面的图片是通信程序。现在硬件部分我已经连接完毕,变频器的通信参数我现在设置为-------站地址:1,波特率:9600,校验位:偶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我现在写这个程序主要是试验发送指令,接受指令暂不用。用发送指令看看变频器能不能接受到指令,变频器接受到指令,实现这么个动作,I0.1为ON,变频器正转,I0.2为ON变频器反转,I0.0为ON,变频器停止转动。可是程序我下载到PLC中后,碰一下I0.1变频器为什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呢?而且XMT指令还在红色和绿色之间闪动,查看PLC信息说是非致命性错误,对端口1同时执行XMT和RCV指令,但是我现在没用RCV指令啊,为什么XMT还是红色的呢?
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程序中有哪些错误?为什么XMT红色闪动状态?为什么I0.1为ON变频器无运行信号?我设置的通讯参数不对吗?希望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PLC和变频器我是直连的,通信线连接方式 PLC端:3-----------变频器端:RDB和SDB短接

                                                                               PLC端:8----------变频器端:RDA和SDA短接

大家看看接线对吗?为什么我置位I0.1和I0.2变频器都没有反应呢?大家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我看了下你的程序有几点说下,
1,如果你不用接受变频器返回的数据则SMB187至SMB194可以都不用设置,这些参数都是用于接收用的
2,VB102,VB103这两个字节你是存放变频器地址的你存入的地址对应ASCII码是0E我觉得这个地址是错误的,你要和你的变频器的通讯地址一致
3,网络4的目的是为了发送时禁止接收数据,你要在网络4的最上面复位SMB187.7然后还要执行一次RCV指令,最后才执行XMT
4,你的变频器格式可以用A' 的,你PLC发送的VB107,VB108就是数据位,
而VB109VB110是校验位,VB111就是结束字符,还有你的启动,停止的校验位都是一样的显然这是错误的,

楼主:
感谢3楼大哥的指正:
1.我现在已在网络1里把SMB187和SMB194删除了。
2.的确这个VB102和VB103我写入的数据时错误的,我现在修改了,ASCII码转换后是01,正好对应变频器站地址。
3.我已将SMB187.7移到XMT指令上面,改成用SM4.6置为XMT指令,空闲时发送数据,但是你说为什么还得用RCV指令呢?我现在不用接受指令啊。只想实现一个简单的正转、反转、停止控制啊。
4.你说的这第四条我看不太明白,为什么我程序的启动、停止的校验位都是错误的呢?程序我该怎么修改呢。
比如我现在停止和反转都不要了,只试验正转,就是说如果变频器和PLC建立了通信,当10.1为ON变频器就正转。程序我该怎么写呢?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用个串口监视一下输出数据,看看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先用串口软件发送一个数据给变频器,看是否能正确工作,然后再做PLC程序,相信这样你会很快搞定

楼主:
串口软件我不会用啊,具体怎么和变频器连接呢?是不是还得加个232转485的转换模块呢?

楼主:
根据3楼大哥的指点,我又把程序修改了一下,请大家看看修改的对吗?不过,我将程序传到PLC里,I0.1为ON变频器还是没动静,不知道为什么?难道还有错误?

楼主:
谢谢5楼大哥的指点,用你的方法是挺好的,很快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我不知道电脑和变频器怎么连接?我又该发什么指令给变频器才能知道通信是否正常呢?

网友B:
PPI线也可以改下拿来连变频器的,发送的数据当然是跟你想要用PLC发给变频器的数据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