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PLC的距离问题!

楼主(2010-05-27):
这是我做的一个项目,用PLC控制步进电机,PLC与步进电机相隔大概60米,距离比较长,现在的问题是驱动器到底放在那一侧比较合理,
第一种驱动器安装到PLC一端,那么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线就比较长
第二种驱动器安装到电机一端,那么PLC输出脉冲到驱动器的线比较长
现在选定的线是带屏蔽的,不知道哪种方式比较合理。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60M,这么长没碰到过

网友B:
没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C:
这是个问题,没看到过。

网友D:
驱动器安装到电机一端,比较好一点啊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使用的是伺服。
通常来说,最好是电机驱动器靠近电机。
但是,正如我所遇到的,电机靠近的地方因为是焊接设备,干扰非常大。
最后,移动位移完全不对。
也就是发给控制器的脉冲数丢了。
后来把伺服控制器移走,放在控制柜内,离电机远。才解决。

网友F(2011-03-20):
学习学习,感觉驱动器装在电机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