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224XP 的PLC模拟量输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8):
我想用西门子224XP的PLC与触摸屏进行通讯,能够在触摸屏上设定数值,PLC可根据触摸屏上的设定值进行0-10V的模拟量电压输出。而输出精度为0.1V ,用本体上的模拟量电压接口做。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做此段梯形图程序。
真诚期待回复
不胜感激1

网友A:
如果你使用富士的触摸屏,那么不需要PLC程序。
在触摸屏上放置数值输入,然后在其属性中设定线性转换,转换目标为0~10对应0~32000,目标地址为AQW。
Good Luck

楼主:
我用的是步科(eView)的触摸屏,需要按照屏上的设定,进行0-10V的模拟量输出,按0.1的精度输出可设定。
请求程序帮助!
感谢

网友B:
你可以把触摸屏的数据和PLC的数据寄存器连接,如VD0,将VD0装换为浮点数,然后用浮点数乘法将VD0和3200相乘,然后将浮点化为整数,存处AQW0中就可以了,此是你评上输入1.5则输出也是1.5V了,如果你的触摸屏支持VB脚本的也可以在脚本你编写,S7200的模拟输出0-32000对应0-10V

楼主:
感谢你,受益匪浅!

网友C:
0-10V的模拟量电压输入到plc,plc自身就识别出来了数值0---32000,你用公式写出来就可以了
精度是0.1 ,那你就把32000分成100份,。。。。。。
听说电压波动大,奉劝你还是加个变送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