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绝对位置读出来是负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28):
现在用三菱FX3U的PLC读(DIO读法) MR-J3A的伺服的绝对位置 但读上来的数值是负的应该怎么解决。 有两个伺服 因机械装的位置刚好相反 一个读出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该如何解决 忘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可以在PLC里面换算成正数啊。用0去减这个数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