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采用近接开关,能准确定位原点吗?怎么控制合适呢?

楼主(2010-05-28):
原点采用近接开关,能准确定位原点吗?怎么控制合适呢?

网友A:
最好是光电槽型开关,光的位置还是很准的·!
你的要求要是不高的话,也可以用机械微动开关或接近开关·!

网友B:
根据系统的要求进行选者.满足要求高可以了.绝对的原点是没有的.

网友C:
1楼说得很好

网友D:
一般是可以的。倒是要看看你的机械结构。机械结构精度够的话接近开关可以控制得很好

网友E:
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是用接近开关加编码器,

网友F:
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是用接近开关加编码器

网友G:
用编码器精度高!

网友H:
看使用要求。

网友I:
.绝对的原点是没有的.

网友J:
用光纤或磁性开关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