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步进电机的A相线圈和B相线圈有何区别?互换A和B的接线是否可改转向?

楼主(2010-05-28):
步进电机的A相线圈和B相线圈有何区别?在不改变驱动器控制方向,将接到驱动器上的A和B的接线互换是否可改转向?

网友A:
没必要的话不要随易改变.有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网友B:
改变方向只需要将A或者B相间导线交换。

网友C:
同义1楼说法

网友D:
A+,A-交换就可以反向了

网友E:
A,B是各一组线圈,想想原理就明白了.
但想在交换线圈上变方向可能在控制上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