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做直线运动怎么算齿轮比啊。

楼主(2010-05-28):
先用三菱J3的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做直线运动。同步带的齿数是30齿。怎么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A:
从动轮比主动轮乘以转速

楼主:
那我伺服电机转一圈。走多少距离怎么算啊。

网友A:
一圈就是电机自带的轮盘的周长
要带从动轮就用上面的公式
机械基础书上的传动部分有
百度上也能搜到

网友B:
要知道你同步皮带的齿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