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CAD注释

楼主(2010-05-28):
请问大侠,CAD在电脑上绘制完图形后,给予注释,可以让注释的内容直接显示出来吗?为什么我注释完成后,注释的内容不显示?

楼主:
我用的是Auto CAD 2008软件

网友A:
你应该看看自己的图层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不懂,抓个图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图层应该没问题,就是在图形旁边标示的文字无法显示

网友C:
更改字体属性。一般更改为宋体过后就可以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设置错了
谢谢各位相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