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三菱PLC里面的程序?

楼主(2010-05-28):
修改三菱PLC里面的程序?都须那些器材,怎样连接,怎样修改?

网友A:
PC 编程线 手册

网友B:
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是要的
三菱

网友C:
如程序较短,用手持式编程器FX—10P—E和FX—20P—E也可以,且可以到现场编程和调试,非常方便。

网友D:
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读出程序修改或在线修改。

楼主:
如果加密了怎么办

网友E:
加密就要知道密码,不知道的要解密。解不了的重新写覆盖原来的

网友F:
首先的有电脑、232接口,其次是必要的编程软件,再次之是与PLC连接的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