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跳转中的同一继电器输出

楼主(2010-05-28):
用跳转指令 编写的手动 和自动程序
请教 在手动程序中出现的 继电器输出比如Q0.0 能在自动程序中也出现Q0.0吗
如果不可以,那么小弟就有个问题了 在跳转指令中 选择了手动 自动程序就不会被扫描到了 相当于 自动中的Q0.0没扫描到 PLC系统会认为是输出继电器没重叠
这是我的理解 不知道对不对
请各位兄弟 高手们指点

网友A:
同一输出可以出现在两个不同时执行的程序段中,但要注意,如你在手动中Q0.0为1了,那么跳转出来后他不会立刻为0,而是执行到你自动挡的Q0.0时才会重新刷新Q0.0的状态,

网友B:
日系会报错或者警告,欧系不会报错。
就个人认为,不需要输出双线圈同样可以完成,依靠中间触点的过渡。
如 ---|M0手动|--------------------------------------(Q0.0)
---|M1自动|------
Good Luck~

楼主:
那么用了中间继电器 Q0.0 放在哪段程序中呢

网友C:
放在跳转以外程序
建议主程序中就OK

网友D:
建立不要用跳转指令编写手动自动程序

楼主:
不用跳转指令 那用什么指令编写手动 自动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