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公共端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05-28):
我现在用的PLC是S7-200的 在PLC的输入端 标有 1M 2M M
我现在用的是开关电源24V , 1M 2M 是连接的开关电源的COM端(开关电源的低电势点)
那么请问 M 要连接 开关电源的COM端吗
现在 按钮开关 传感器 电源 都是从开关电源上引的线

网友A:
如果是同一电压等级的输入/输出那可以连接到一起。厂家为什么需要怎样做呢?目的还是为了方便用户连接不同等级的传感器与负载。

楼主:
恩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