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我装 GX Configurator-PT 的时候不能装

楼主(2010-05-28):
为什么 我装 GX Configurator-PT 的时候不能装 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A:
这是叫你卸载后再装!

楼主:
我卸载了 但还是不行 要么我把 全部都卸载了 再装一次吧

楼主:
我把全部的部件都删了 再装上后 还是提示 不能装 有高手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B:
你应该没有装自适应系统文件,

网友C(2010-08-06):
我安装的情况和楼主一样,怎么解决啊,我下了2次了还不能装上

网友C:
装GX Configurator-TI 的时候也不能装,提示是一样的。

网友A:
GX Developer装了没有?

网友C:
GX Developer装了,GX Configurator-QP装上没问题,GX Configurator-PT 为什么装不上啊?

网友C:
都是在家园里下载安装的,请管理检查下pt的文件有没有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D:
作業系統是哪種的??~

网友E:
换个操作系统或是在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F:
其实你在装步聚有点问题,你应该先装里面的另一个软件包,这个软件包在文件夹EnvMEL下面。再装外面那个软件包

网友G:
你要安装GX Configurator仿真软件,因为GX Configurator-PT只是它其中的只文件

网友H:
楼上答案应该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在装步聚有点问题,你应该先装里面的另一个软件包,这个软件包在文件夹EnvMEL下面。再装外面那个软件包
没找到文件夹EnvM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