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日本人的程序是乱码,如何转化?

楼主(2010-05-28):
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程序是从日本人那里拿到的,里面的注释是日语,但是用我的软件打开后全是乱码,
我用金山内码转换软件转换后还是乱码?请问该如何处理?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下载小日字体,复制到你电脑的C:\Windows\Fonts文件夹里面。
再用金山快译翻译一下。

网友B:
程序应该通用,只是注释乱码吧?

网友C:
你下载“南极星”试试,应该可以转换的。

网友D:
如果要完全转化就只有自已把注释一个一个翻译成中文.
如果你懂日文,也可装个日文的WINDOWS+日文的CX-P.
另外南极星不支持CX-P程序中的翻译功能.

网友E(2010-07-18):
我的程序注释是台湾繁体版的,打开程序注释也是乱码,用南极星转换就好了

网友F:
最好的方法是用microsoft applocale,保正可以,希望版主加精,让大家都知道

网友G(2010-08-24):
applocale应该可以,只是注释乱码吧,别的程序不会乱

网友H:
电脑不是日文版的一般读出来都是乱码的,只有自己的一个个翻译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