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问题还是没解决,之前可能没讲明白,重发, 希望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05-28):
表中 x 和 y 是输入,当检测到x和y值后,如何编写输出z的程序?例如,x=-1,y=4,如何通过程序将z=1输出?
知道的麻烦给指点下,谢谢!

楼主:
欧姆龙有方便的查表指令,三菱呢? 各位 我该怎么实现?

网友A:
能否用9(X+4)+(Y+4)写入变址中,直接用变址功能提出对应寄存器中的值?
能详细点么? 不是很懂变址功能 另外 变址寄存器有足够的寄存单元么?

网友B:
我觉得楼上的办法是可行的

楼主:
大家给看看吧

网友C:
负数就不好做了
不用管正负了 就把它都当常数处理 我只想知道 双输入如何查找对应输出数

网友D:
关注一下。期待答案。

网友E:
2楼的办法非常不错 这个寻址查表一样。
能简单说下思路么?

网友F:
81个数据放到连续的寄存器中,变址=9(X+4)+(Y+4)
x y 怎么确定呢?...

网友G:
看不懂,快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