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零漂怎么办啊

楼主(2010-05-28):
最近公司的松下伺服电机老零漂,头大啊 ,大家给个建议吧

网友A:
什么叫零飘啊。是不是每次回原点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B:
放大器有问题了,换个试试

网友C:
把原点回归的速度降低,特别是爬行速度一定不能高,否则就可能出现楼主说的那样的问题,我用松下的PLC+松下的伺服系统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整整搞了四天才搞定,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D(2010-07-07):
应该是归零的新号点不灵敏。我过去在压机上遇到过。

网友E:
伺服电机在速度模式下都有零票的,我记得是可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