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8):
我想用一个日期与时间来控制设备的运行和停止。列如:今天是2010年5月28日。我设定到2010年6月28日。设备停止运行。这个程序怎么写啊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想干什么?

网友B:
当然是留点后路了。我看楼主去找一下杨版主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upload=1]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你这个只是时间的控制。我要的是日期控制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查手册,找到系统日期所在的特殊寄存器,把当前日期提取出来,其他一切都好说。

网友E:
d8016是日设定
d8017是月设定
d8018是年设定
M8034是禁止所有输出
那么可以这样写一个:
  LD=      D8016      K28
AND=       D8017      K6
AND=       D8018      K2010
OUT         M8034
END
谢了,今天我已经搞定了。不过不是用你这样程序写出来的 。我是用触摸屏上的日期。效果不错,你这段程序我明天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F:
威纶触摸屏有这功能
我今天才发现。我的触摸屏有这种功能

网友G:
你这样做就不遵守职业道德了。这样做没什么意思,你应该心胸宽阔一点。如果是你的公司要求你这么做那可以。如果你是个人的想法,那完全没有必要。建议你不要这么做。
我只是想了解这样一个程序怎么编写。没有其他的,再说了现在做工控的高手比比皆是,很快就给你破译了 。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优秀文章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这个。太没用了。
    你这样搞,客戶知道的話,損失的還是你們。
    這樣的程序段,找個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有沒有做手腳了。

    別這樣,沒用的。
    太低水平了。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优秀文章
  •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I: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J:
    要选一个有实时时钟功能的PLC啊,否则没法实现,

网友K:
这样做没有必要,因为这个程序相对简单,人家看出来了,就不给你付款了,因为是你不厚道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