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各位高手我现在有个设备要用搞恒张力控制,变频器已经买了台达的VFD-V系列,张力控制器还没有买,我想了解一下三菱的E-40MTA-E 可以控制变频器来实现恒张里控制,LE-40MTA-E 有4-20mA输出。

网友A:
可以控制,我们在用的是失量型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张力,变频器是安川G7,电机带编码器的那种,其它变频器就不知道

楼主:
是用4-20mA的信号控制的吗
jay73

网友B:
可以控制沒問題的,捲出跟捲取都可以,恆張力或是要做張力遞減也沒問題

楼主:
谢谢!你的QQ是多少,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