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恒压供水

楼主(2010-05-29):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采集到的压力值是直接给PLC,经过PLC处理后,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运行,由于给定值、反馈值、输出值都是由plc完成的,那么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后,我们应该怎么调节变频器呢?它的转速怎么去设定?

网友A:
变频器目标给定,由变频器模拟给定VI(DC 0-10V)或AI(DC 4-20mA)视PLC输出模拟量而定。
。

网友B:
....也可以通过 RS-485 给变频器频率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楼主:
那变频器的调速范围呢?比如4-20ma的信号在pid调节后直接输入给变频器,作为变频器的给定值,那调速范围的任意的吗?还是说还要根据什么要求转成一定的范围中,比如20ma对应1300的转速和对应1000的转速就不同啊.

网友C:
可以加装个触摸屏,然后通过触摸屏改变数值,再传输到PLC,再通过2AD模块给变频器电压或电流信号,即可

网友C:
电压电流信号变频器里有个模拟信号,多少电压电流都有规定,程式里你用FROM,TO指令改变,数据值的规定是要根据你控制细分的程度,如电压值为0~10V,这时你整个量程范围越大,比如4000,那么10V电压就可以4000等分,相当于数值40时就为0.1V。若数值最大规定为400,数值40就为1V。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楼主:
恩 我明白这些 但是变频器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D:
使用远传电阻表

网友E:
既然采用的是恒压供水,那么电机转速就是自动控制的,你还去干涉它做什么?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变频器不用设置什么,

网友F:
4ma-0hz,20ma-50hz,具体转数由设定值来完成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恒压供水,顾名思义就是压力恒定,那就应该在压力要求恒定的地方加装压力传感器,压力信号反馈给变频器或者plc,用要求恒定压力的信号作为变频器的转速信号,反馈信号作为pid的给定信号,来做闭环控制,应该可以实现。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H:
变频器的控制方法改为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剩下就调节比较参数!

网友I(2010-09-25):
我用恒压供水控制器 做的,效果很好
因为功能多了也没有用,plc+pid仪表做的价格高
天津市正派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凭借我们13年工厂自动化实践经验,用一流的服务,优质的配件为广大客户
电气成套: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自偶降压启动柜,软启动柜,定做各种室内外配电箱
联系人:李国际
电话:158 2221 0719
150 2236 8723
新南马路五金城一区33栋116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