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程序转换为欧姆龙程序

楼主(2010-05-29):
最近小弟的一段程序(见附件)需要更换PLC,三菱更换为欧盟龙,但是对欧盟龙很不熟悉,希望各位大侠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呼唤啊

网友B:
不能直接换吧。

网友C:
目前好像还不能转换.
帮不了你

网友D:
需要说明转换成欧姆龙PLC的型号才好

网友D:
先传个CPM1A系列的转换程序,你参考一下吧。
描述:转换的程序

网友E(2010-07-27):
如何将欧姆龙程序转换成西门子的程序呢?

网友F(2010-09-13):
有直接转换的软件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欧盟龙是什么PLC?
应该没有软件转换,按照要求编个欧姆龙的程序就可以了。不同PLC程序都是大同小异的,很简单的。
自学

网友H:
怎么我下了看,好像才20来步的?

网友I:
我有这个软件,有点大,我的QQ:354768692,这是OMRON专门替换三菱编辑的

网友I:
你才几步啊,没有必要用这个软件,编写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个软件,有点大,我的QQ:354768692,这是OMRON专门替换三菱编辑的
不会吧,还有这种软件,不大相信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个软件,有点大,我的QQ:354768692,这是OMRON专门替换三菱编辑的
期待你说的软件。

网友L:
真有这种软件吗。

网友M:
应该没有直接转换的程序。

网友N(2010-10-21):
我可以帮你转换,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N:
唉,那么简单的都不会,真是晕倒呀
jxh668

网友O:
简单的一条一条的对比指令转换还行,复杂的就难了

网友P:
不可能有

网友Q:
只能手动重写一个功能一样的程式。

网友R(2010-11-24):
好像不能哦

网友S:
目前不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