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

楼主(2010-05-29):
数字量输出点控制一台电机 怎么启动和停止要分成2个点,一个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那要看你外部用的是什么按钮,如果是普通的常开按钮,一般都是采用两个按钮,如果外部采用的是具有自锁功能的旋钮,那可以是用一个点,有的做法为了节省输入点可以在程序上打主义,例如三菱的ALT指令就是取反指令。通常来说启/停各占一个点的做法比较传统,我个人也觉得比较规范。
下载积分:+1(zyf810502)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我说的是plc输出,它分别输出运行和停止。在上图中分配了两个点给它,为什么呢?

楼主:
这个更清楚一点

网友B:
这应该是标错了吧,写为“开关量输入”才对。楼主有无IO分配,看看它实际上是输入还是输出的点?

网友A:
呵呵,输出是一个点啊,只是程序使用的是“置位”S和“复位”R指令。A01A就是一个位地址,A01A-S的意思是:把位A01A置位;A01A-R的意思是:把位A01A复位。实际上A01A只是一个位地址。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88-keyword-%CD%D1%C1%F2.html
就是在论坛的以上链接帖上找的,我也是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输出要分配两个点给它
大家去看看

网友C:
我不认同 5楼的看法
呵呵,输出是一个点啊,只是程序使用的是“置位”S和“复位”R指令。A01A就是一个位地址,A01A-S的意思是:把位A01A置位;A01A-R的意思是:把位A01A复位。实际上A01A只是一个位地址。
我个人觉得
A01A-R 其中 R 是表示 RUN 的意思
A01A-S 其中 S 是 STOP 的意思
和楼主提供的表也可以对应的上 A01A-R 启动 A01A-S停止
我看 这写东西 更象是外部输入按钮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可以,那就看你怎么编程了

网友C:
还以为是PLC呢 原来是DCS系统 这个有什么点数的概念? 这些I/O不就是在电脑上 看的清晰明了 就OK了吗?最终的外部输出还是要靠1只继电器来控制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是的,上位机是组态软件做,但是它的实现过程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配两点给它呢 ? 下位的plc不是也可以做程序吗 ?

楼主:
有了上位机组态软件的控制后,一个输出信号在上位机占用了两个IO,比如上面所讲的,一台电机,一个接触器控制停止和运行,它在上位机上就分别用运行和停止表示了,那么这样的话下位的plc 还要进行程序制作吗 ?我现在很疑惑,有高手指点一下吗?可以加QQ 1430113523 谢谢

网友E:
同意5楼的,它是一个地址,只是置位和复位而以

网友F:
一个点和两个点要看个人的邏輯思維了,写程式和接線是千变的,当然要最简單,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