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力马化工机械公司的自动定量包装秤

楼主(2010-05-29):
我们公司用的是无锡力马自动定量包装秤,主要是有F800称重控制器,和PLC控制电磁阀的开关来包装的,对于PLC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寻求帮助啊。
PLC的输入端有一个接近开关,这个接近开关是三线制,24VDC。那怎么跟PLC接线?是用信号线和电源负?

网友A:
接近开关也有很多种,三线制的有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关键是看输出信号是+还是-,有的PLC是源型输入,接近开关就只能用+输入的。有的PLC是漏型输入,接近开关就只能用-输入的。
检测接近开关是+输出还是-输出的办法是:接上电源,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信号线与+或-的电压,就知道信号线输出的是+还是-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如果用的是F800的话,PLC里面就没有多少东西了。
F800的功能很强的,PLC应该主要是做继电器用了。。。

网友C:
还是多学学电工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