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请教带PTC保护电阻的电机是怎么实现保护功能的?

网友A:
PTC电阻随温度上升阻值增大,用三极管等电子元件做个电平比较电路控制电源就可以了。
一般电机只带个温度保险,没见过带PTC电阻的。

网友B:
此种电机一般是通过PTC二线或者四线制接到专用模块实现保护的,具体保护温度与内置PTC有关!

网友C:
用过带PT(100)的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