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DABS求助

楼主(2010-05-29):
DABS X0 Y4 D8140 这条指令什么意思啊
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A:
当前前值读取,用本指令读取绝对位置数据,X0 是伺服装置的输入信号,占X0 X1 X2三点。Y4 传送到伺服装置的控制信号,占Y4 Y5 Y6 三点,D8014是从伺服装置读取的ABS数据(32位数据) 占D8014(低位)和D8015(高位)两点

网友B:
绝对位置读取,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中有详细介绍,包括接线
三菱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一楼的大哥可否给兄弟留个联系方式啊。以后想请教一下。

网友C:
请拨打0760-8562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