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PLC的COM端与24V电源OV连接问题?

楼主(2010-05-29):
急 PLC的COM端与24V电源OV连接问题?

网友A:
没讲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讲明白。

网友B:
PLC的电源功率比较小,你外接一个大功率电源试一下。

网友C:
輸入信號,是pnp或npn的問題而已

网友D:
提的问题不明细?

网友E:
看使用手册,有具体的输入输出接线说明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