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指令的疑惑

楼主(2010-05-29):
指令set m0,使得M0置1,常开触点闭合,那M0的常闭触点如何工作?
如果X0接通后,Y0是否还有输出?

网友A:
照你讲,“接触器”动作后,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是不是不动作?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常开点闭合了常闭点当然是断开了

网友C:
常开闭合 常闭就断开

网友D:
你怎么我问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E:
图中,X0接通,则M0接通,M0常闭点断开,Y0断开。

网友F:
SET是长置位.必需要ZRST或RST才能复位.
按你图解释:当你的X0点动一下,M0置位ON,常闭M0就成为长开了,那么Y0就OFF了.

网友G:
按你图解释:当你的X0点动一下,M0置位ON,常闭M0就成为长开了,那么Y0就OFF了.

网友H:
继电器线路原理没有学习好,多学习一下。

网友I:
当然是OFF啦

网友J:


网友K:
set是置位指令,x0按通,m0通,要不通则必须有rst或zrst

网友L(2010-09-17):
Y0变OFF了

网友M:
楼主的工控威望怎上去的

网友N:
触动 X1后
M0置位
但是…………
要在下一个周期
ldi M0 (OUT Y0)才可以分断。

网友O:
小弟还是刚入门吧,常开闭合,常闭断开。

网友P:
敞开闭合   常闭当然得断开了

网友Q:
SET 是置位指令,在M0置位时,常闭一直打开,要用RST复位才闭合.

网友R:
啥都没有啊

网友S:
好问题,嘿嘿..........
饿米豆腐

网友T:
按下X0的那个扫描周期Y0有输出,从按下X0开始后的第二个扫描周期Y0没有输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U:
M0接通后,M0常开闭合,M0常闭打开!

网友V:
按你图解释:当你的X0点动一下,M0置位ON,常闭M0就成为长开了,那么Y0就OFF了

网友W:
当PLC上电后,XO接通以后,Y0就不会工作的。即使后面你松开XO,M0被置位(置位相当于我们平时说的自锁的原理是差不多的)。如果你要使M0复位。那么你要用一个复位指令(RST) 比如:LD X0 OUT RST MO

网友W:
M0 被复位后。Y0才能得电输出。因为。MO的常开变常闭

网友X:
三菱的学习软件上模拟一下不都明白了吗?为什么不用?

网友Y:
这个程序在PLC上电后,Y0应只闪一下,程序执行到M0置后,Y0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Z:
你是初学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