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控制系统中,如果把PLC换成其他型号----------

楼主(2010-05-29):
在一个控制系统中,如果把PLC换成其他型号或牌子的,原来与之配套的触摸屏程序是不是也要改写?

网友A:
基本上是,要修改地址类型,通讯协议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部分品牌之间更换不需要,比如说三菱FX系列的和士林的就不需要。
但绝大部分还是需要的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肯定是要更换的了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D:
原来的屏要重新设置一下才可以使用,不然不能用。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E:
如采用的专用通讯协议,屏的地址,通讯协议当然要改,如采用的MODBUS协议就不用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