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5-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当D100是1的时候3.01置位,D100是2的时候3.02置位,依次类推,请问怎么编啊,谢谢了

网友A:
索引寄存器进行间接寻址。
Regards

楼主:
能否再说的具体点啊,谢谢

网友B:
用比较一类的指令做

网友C:
LD= D100 K1
SET 3.01
LD=D100 K2
SET 3.02
程序只作说明用,不是真正程序,以此类推即可。

网友D:
很简单的,用数据译码指令MLPX(076)即可,读 源字 的值将 结果字 相应的位变ON
充耳不闻

楼主:
5楼的回答很靠谱啊,多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