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用模拟量的么?

楼主(2010-05-29):
看到一个图,是一个西门子AD模块,所有的输入是4~20mA电流,外部大概有10个输入全部是独立的220AC供电。图中是将这些电流信号的负极全部共接在AD模块的负极上,这样用行么?

网友A:
这样可以的 。至少我们公司是这用的。

网友B:
可以,我用过

楼主:
难道干扰不大?

楼主:
注意没有用屏蔽线哦
如果外部电流的负极没有跟AD模块的负极(即M)相接,是不是就不会准确?
我想将外部输入的负极与AD模块电源的负极连接,就是为了使参考地电位平衡,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C:
应该不大稳定!

网友D:
从图上看来现场仪表是二线制,S7 200必须这样接法,看来楼主了解的太少

网友E:
看看231的说明。

网友F:
负线是要联在一起!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