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人。三菱Q系列PLC运行中总是时不时的出错,死机,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jianchun_h于2010-05-29 23:01发表的 Q系列在运行中总是时不时的出错,死机,是怎么回事 :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人。三菱Q系列PLC运行中总是时不时的出错,死机,是怎么回事?谢谢

诊断一下是什么错误信息

网友B:
读取错误代码,然后找具体原因
三菱

网友C:
诊断一下看一下代码

网友D:
干扰了吧

网友E:
硬件问题,软件问题,干扰,都有可能。
通常某个部件有硬件问题最可能。基板,CPU,模块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