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则运算

楼主(2010-05-30):
除法运算中[ DDIV D30 D20 D10]假如D30除以D20结果有余数,比如5除以3等于1.666,监控时D10=2,而不是1.666.下一步我想用D10乘以D40,但我想乘的是1.666而不是2.应该怎么做,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用浮点算数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可以先乘以100再除,就可以确保精度了。

网友C:
这种只有用浮点的,在原指令前面加上ED
由于是32位运算,所以占用两倍的D
比如 EDDIV D2 D4 D6 就占用了D2,D3,D4,D5,D6
FX1S,FX1N不支持,FX2N,FX3U支持。

网友D:
学习了,还没用过浮点运算呢。